风机软启动方式及电缆核算

楼主(2015-02-25):
我公司现有几台轻载风机,以前为变频启动,由于环境较差,变频器常坏,现改为软启动-电压斜坡启动,不知道应该用多大的电缆合适?

楼主:
风机为37KW!

网友A:
3*25+1*16的就够用了,如果环境温度高,穿管埋地,那么就选3*35+1*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