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给煤机控制

楼主(2015-02-25):
大家好:

       有个问题想问大家:我厂有三台循环流化床锅炉,现在的控制方式是给煤机转速追踪设定煤量,当出现断煤时,变频器转速会自动增大,同时其他给煤机也会自动增加给煤量,这时实际的总给煤量是增加,导致二氧化硫瞬间增大。想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如何在DCS上增加给煤机定速功能。

网友A:
问题没理解的很清楚,试着说说吧,你可以在程序中加入手自动切换的,自动的时候能够跟随煤量的多少变频器增减转速进行控制。手动的时候通过在dcs上输入想要的变频器的速率来控制给煤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理解的很清楚,试着说说吧,你可以在程序中加入手自...

 主要是DCS给定的煤量信号是先进入给煤机控制器,给煤机控制器通过煤量反馈的变化,输出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现在我是想问在出现断煤或流量失真时,如何将给煤机控制器的输出给切断掉,然后再由DCS手动给定变频器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问题没理解的很清楚,试...

 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n...

 请问你是否也是在从事热工仪表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问题没理解的很清楚,试着说说吧,你可以在程序中加入手自...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DCS给定的煤量信号是先进入给煤机控制器,给煤机控制器通过煤量反馈的变化,输出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现在我是想问在出现断煤或流量失真时,如何将给煤机控制器的输出给切断掉,然后再由DCS手动给定变频器转速。

这种情况,你可以把给煤机控制器输出到变频器的信号改为由给煤机控制器输出到dcs输入卡件,然后从dcs输出卡件做一通道输出至变频器,dcs中编程,正常情况下,dcs输出通道跟随dcs输入通道,实现给煤机自动控制,出现异常时,切断dcs输入与输出通道的联系,改由dcs手动输出变量到变频器实现手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niu...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如果有一...

 不从事热工仪表工作,只是做过若干套给煤机。

对你给煤机的描述有些疑惑?单套给煤机出现缺料,为何会导致总给煤量增加?这个增加是其它给煤机造成的?还是缺料的这台给煤机造成的?

我对你描述的理解是,3套给煤系统同步工作,如果某一套出现缺料(或故障),另外2套自动增加给煤量,达到总量不变。当某套缺料后,由于皮带秤结构的问题,皮带秤检测到缺料后,皮带秤传感器端没有料了,但皮带头仍然是有料的,此时会把皮带头堆的料快速的加进去,如下图:

料料料料------空--------------

皮带头---------传感器--------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这种结构的皮带秤就会存在这个问题,需要皮带秤做补偿,但几乎所有皮带秤都不具备这个功能。建议在皮带秤进料口或料仓增加料位仪,一定检测到缺料就在皮带秤上还有料的情况下停止该皮带秤,等待料仓补料后再启动。这样保证皮带秤上始终有料,就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

 主要是断煤,跟煤仓有无煤是没关系的。也还是要谢谢你的。我已经想到办法了。谢谢!以后有需要的话,我还会请教你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问题没理解的很清楚,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