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事故防范四项知识

楼主(2015-02-25):
一、触电安全知识
(1)触电
人体是导体,当人体接触到具有不同电位两点时,由于电位差的作用,就会在人体内形成电流。这种现象就是触电。
(2)电流对人体有什么伤害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两种类型:即电击和电伤。电击是电流通过人体内部,影响呼吸、心脏和神经系统,引起人体内部组织的破坏,以致死亡。电伤主要对人体外部的局部伤害,包括电弧烧伤、熔化金属渗入皮肤等伤害。这两类伤害在事故中也可能同时发生,尤其在高
压触电事故中比较多,绝大部分属电击事故。电击伤害严重程度与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电流通过人体的持续时间、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电流的频率以及人体的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关。
(3)触电事故有哪些种类
从人体触及带电体的方式和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触电可分为:
①单相触电一人站在地上或其它导体上,人体某一部分触及带电体。
②两相触电一人体两处同时触及两相带电体。
③跨步电压触电一人体在接地体附近,由于跨步电压作用于两脚之间造成。当人的两脚站在呈现不同电位的地面上时,两脚之间承受电位差。若电力系统一相接地或电流自接地体向大地流散时,将在地面上呈现不同的电位分布。人的跨距一般取08米,在沿接地点向
外的射线方向上,距接地点越近,跨步电压越小;距接地点20米外,跨步电压接近于零。
二、常见触电事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其原因有:
(1)电气线路、设备检修中 措施不落实;
(2)电气线路、设备安装不符合安全要求;
(3)非电工任意处理电气事故;
(4)接线错误:移动长、高金属物体触碰高压线;
(5)在高位作业(天车、塔、架、梯等)误碰带电体或误送点触电并坠落;
(6)操作漏电的机器设备或使用漏电电动工具(包括:设备、工具无接地、接零保护措施;
(7)设备、工具已有的保护线中断;电钻等手持电动工具电源线松动;
(8)水泥搅拌机等机械的电机受潮;打夯机等机械犯的电源线磨损;
(9)浴室电源线受潮;
(10) 带电源移动设备时因损坏电源绝缘;
(11) 电焊作业者穿背心、短裤、不穿绝缘鞋、汗水浸透手套、焊钳误碰自身,湿手操作机器按钮等;
(12) 因暴风雨、雷击等自然灾害导致;
(13) 现场临时用电管理不善导致;
(14) 人蛮干行为导致(包括:盲目闯入电气设备遮拦内;搭棚、架等作业中,用铁丝将电源线与构件绑在一起;遇损坏落地电线用手拣拿等)。
三、预防触电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1)预防触电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电气作业人员对安全必须高度负责,应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各项安全工作规程,安全技术措施必须落实。安装电气必须符合绝缘和隔离要求,拆除电气设备要彻底干净。对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一定要有效接地。电气作业人员要正确使用绝缘的手套鞋、垫、夹钳、杆和验电笔等安全工具。
二是加强全员的防触电事故教育,提高全员防触电意识;健全安全用电制度;严禁无证人员从事电工作业;使用电气设备要严格执行安全规程。
三是针对发生触电事故高峰值带有季节性的特点做好防范工作。据有关资料表明,六、七、八、,九月发生的触电事故占全年发生数的70%左右,而七月发生数又占事故高峰期的40%以上。在高温多雨季节到来以前,要全面组织好电气安全检查,对流动式电动工具要列入重点检查。也要做好日常对电气的保养、检查工作。
(2)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是把故障情况下可能呈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导电部分同大地紧密地连接起来。只要适当控制保护接地电阻大小,即可限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在安全范围内。凡由于绝缘破坏或它原因可能呈现危险电压的金属部分,除另有规定外,均应接地。
(3)保护接零
保护接零是指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电网的保护零线相互连接。这种安全技术措施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电压为380伏/220伏的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保护接零的基本作用是当某相带电部分碰连设备外壳时,通过设备外壳形成该相对零线的单相对短
路,短路电流促使线路上过电流保护装置迅速动作,把故障部分断开电流 消除触电危险。

(4)接地和接零相比较有哪些不同之处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维护人身安全的两种技术措施,其不同处是:其一,保护原理不同。低压系统保护接地的新原理是限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使其不超过某一安全范围。高压系统的保护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统况下,还有促成系统中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保护接零的主要作用是借接零线路使设备潜心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保护装置迅速动作。其二,适用范围不同。保护接地适用于一般的低压不接地电网及采取其它安全措施的低压接地电网;保护接地也能用于高压不接地电网。不接地电网不必采用保护接零。其三,线路结构不同。保护接地系统除相线外,只有保护地线。保护接零系统除相线外,必须有零线;必要时,保护零线要与工作零线分开;其重要地装置也应有地线。
四、对触电者怎样进行救护
急救触电者,首先应立刻断开近处电源(拉闸、拔插销),如触电距电源开关处太远,要用绝缘物拉开触电者或挑开电线,切忌直接用手或金属材料及潮湿物件进行救护,以防止二次触电事故。若触电者在高处,应考虑防摔措施。人触电之后,会出现神经麻痹、呼吸中断、心脏停止跳动、昏迷不醒等现象,不一定是触电者已死亡,曾有触电者经数小时的人工呼吸而得救。对触电者进行救护,实例表明使用口对口吹气人工呼吸效果好,同时可进行胸外心脏按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