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人开发一个传感器

楼主(2015-02-25):
如下图,比如红色线是需要监控的位置,当针那样粗细的铁丝或者物体一旦到红线位置就产生一个信号,要求红线检测长度1-3厘米左右即可,检测灵敏,到红线即产生信号,前辈帮忙支招,谢谢啦,!祝大家2015年发财。
补充一下哦,我试验过电磁感应器,信号产生位置有误差,并且1毫米粗细的金属丝就检测不到了,U型光电感应器是点的那种也试验过,容易漏检。有些网友建议我用CCD传感器。请大家帮我想想,付费,只需要输出真假信号即可,只要到检测线产生一个信号就行。

网友A:
有一定挑战性哦!大家顶贴,集思广益

网友B:
我可以。请给出具体要求:

1.外形尺寸

2.电源

3.接线数量

4.完成时间

5.图纸或实物

6.验收方法

网友B:
联系方式:guangyu_zh2000@163.com

网友C:
可以用网上现成的激光传感器

网友D:
机械架构好的话,试试激光式的

网友E:
激光传感器激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请给出具体要求:1.外形尺寸2.电源3.接线数...

QQ: 2319625518 加我吧

网友F:
请把你详细要求发过来, 数量,成本预算, 我们专门定制特殊传感器。info@leadop-tech.com   徐工

网友G:
没什么问题,采用基恩士的投影式位移传感器就可以,精度和速度都可以保证,看一下基恩士的资料自己就可以解决,只是费用可能会高些。让别人给你弄反而没有多少可操性,除非你有批量或研发费用足够。

网友H:
普通的光电开关,电磁感应器,接触式的放电都试验过了,不适应

必须想个低成本的办法

这事有啥难呢?。。。开发这玩意,楼主能“付费”几两几斤票子呀?

  。

  。

  。

网友I(2018-11-25):
你可以看看这里有没有你想要的www.obili.com.cn

网友J(2019-07-01):
关键点在于速度,如果不是<此处内容被屏蔽>钉,一般的下落,要求不高;  要是到达几百米/秒,推荐IMS非接触高精度区域传感器,需求决定成本,具体可以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