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显示电流

楼主(2015-02-25):
单位一台欧瑞E1000变频器上电后不显示电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显示电流,显示什么呢?频率?转速?

网友B:
正常都是可以切换的,你有没有切换界面看看呢?

有些也可以设定,初始页面是电流

网友C:
在参数设置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可以选择显示自己需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