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产品在电源线扎捆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02-26):
一、简介

捆扎机俗称打包机,是使用捆扎机缠绕产品或包装件,然后收紧并将两端通过热效应熔融或使用包扣等材料连接的机器。捆扎机的功用是使塑料带能紧贴于被捆扎包件表面,保证包件在运输、贮存中不因捆扎不牢而散落,同时还应捆扎整齐美观。

捆扎机是用捆扎带捆扎包装件,完成捆扎作业的机器。由机架、刀体结构、凸轮轴、电热头摆杆、电热头等组成的捆扎机捆扎装置,通过卸下弹性横销,再卸下在刀滚轮架上的固定螺钉,而后调整调整螺钉就可控制刀的长度,使刀的长度具有可调性和自动调节性能。本实用新型具有外形尺寸小,设计合理,结构紧凑,工作可靠,捆扎牢固,工作效率高,维护方便等特点。它特别适用信封、书刊、钞票、商品等的捆扎。捆扎是为了防止物品的散落和丢失,便于运输和保管。捆扎机应用范围极广,几乎应用于所有行业的产品包装中。

二、工艺要求

整体机械动作可以分为两部分:四个步进电机回原点;四个步进电机工作状态的动作相互协调。

主要的要求:

(1) 四个电机每次开机都要回原点,无论是否在原点,PLC程序里面都要有这个回原点程序执行一遍,譬如本来就在原点的电机表现为不动作,其实程序已经在执行;

(2) 四个电机的定位,速度都要可以在触摸屏上面设置,每个电机与气缸都要做异常报警;

(3) 每个电机都可以手动运行,手动状态下也要可以调节速度与位置;

(4) 每个气缸都可以手动,而且不能有冲突;

三、方案

触摸屏采用维控LEVI-700L,PLC主机采用LX3V-40MT-4H,简要说明下此项目的方案应对:

(1) 横向电机左边装有原点感应器,右边装有极限开关,不论开机开机在哪,固定往极限方向走一点距离,然后原点回归指令回原点,如果在极限位置就直接回原点;

(2) 上下电机只装了原点感应器,则直接相对定位回原点;

(3) 旋转电机ZRN指令原点位置用M点延时来做,因为现场的感应器为楔形的光电开关,延时做才会每次回原点都准;

(4) 送料电机与热熔切断那部分机械是联动的,所以回原点与机械联动。

(5) 触摸屏上开放所有电机的位置与速度寄存器,画面做密码保护,只有专业人士可以修改;

(6) 电机与气缸的报警用延时来做,时间到了没信号则报警;

四、程序简要说明

1 电机参数设置页面

电机参数页面主要是四个电机的位置与速度设置;

上下电机回原点与工作速度单独可调;

送料电机分四段速度单独可调,位置分四段可调;

横向电机分三段速单独可调,位置分四段可调;

旋转电机分两段单独可调,位置分三段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