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选型求解

楼主(2015-02-26):
公司要做一个升降机,要用安川的变频器,电机是SEW的15kW的电机(带编码器),想请教一下大家变频器该怎么选型?都需要注意什么?是否需要制动电阻?请高手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A:
带编码器的话。22KW安川变频器可以可以。

网友B:
你直接列出电机的铭牌参数:电压、电流、功率、服务系数、转速等,才能帮你选型

升降机的话,制动电阻需要的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建议选择H1000,以超重载的规格放大一档来选比较妥当,当然也要参考电机额定电流在变频器输出电流以内。

       要加制动电阻,加好之后L3-04改为0。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帮了大忙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