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体式水源热泵机组

楼主(2015-02-26):
分体式水源热泵机组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叫分体式?怎么分的,各分体间有什么联系??

网友A(2015-12-26):
对于楼主的问题,没有接触过,希望工控网的其他用户有用到的能帮助你

网友B:
分体式水源热泵机组的工作原理和家用风冷空调(简称家用空调)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冷凝器侧的冷却方法不同而已,家用空调冷凝器侧的冷却方法采用风扇冷却,而分体式水源热泵机组冷凝器侧的冷却方法采用水进行冷却,(通常分体式水源热泵机组冷凝器采用套管式,内管通水,外管通冷媒。)

由于分体式水源热泵机组由内机(相当于家用空调的内机(如室内挂壁装置))和外机(相当于家用空调吊挂在室外的冷却装置)组成,所以称为分体式

内外机由冷媒铜管连接在一起(和家用空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