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问题。。。。

楼主(2015-02-26):
请问怎么用SCL语言实现9只灯,循环点亮(假设9只灯为Q0.0到Q1.0),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A:
ORGANIZATION_BLOCK OB1

VAR_TEMP

    // Reserved

    info : ARRAY[0..19] OF BYTE;

    // Temporary Variables

    currentTime:S5TIME;

    shiftFlag:BOOL;

END_VAR

    currentTime:=S_ODT(T_NO:=T0,

                       S:= NOT M0.0,

                       TV:=T#1S,

                       Q:=M0.0);

    IF shiftFlag=FALSE THEN

        Q1.0:=TRUE;

        shiftFlag:=TRUE;

    END_IF;

    IF M0.0 THEN

        IF QW0=2#100000000 THEN

            QW0:=1;

        ELSE

            QW0:=SHL(IN:=QW0,N:=1);

        END_IF;

    END_IF;

END_ORGANIZATION_BLOCK

如果要使用依次点亮的话,也就是QW0从1.。11.。111.。。1111.。这样点亮的话,请调用库功能FC92(SHRB)。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GANIZATION_BLOCK OB1VAR_T...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