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短接问题

楼主(2015-02-27):
本来我的仪表是二线制有源的,后来换了一块无源的,工程师说把端子排的线短接就行,请问怎么短接把24V去了?什么原理?

网友A:
如果是开关量输出的仪表那就把仪表24V电源进线和开关量的一端短接,开关量另一端接入PLC,如果是模拟量输出的仪表那就下一个PLC模块的手册照着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