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7.0 能运行5.1做出来的画面程序吗?

楼主(2015-02-27):
factorytalk view7.0 能运行5.1做出来的画面程序吗?

网友A:
可以但是需要转换。5.1版本的软件都是以前XP系统做的 6.0开始全部转战win7系统,系统数据库不一样。所以

1,准备一台XP电脑装了5.1,将文件备份

2,安装legacy Tag Tool Knowlegebase,转换数据

3,用7.0导入前期转换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需要转换。5.1版本的软件都是以前XP系统做的...

还得把XP系统改成win7系统吗?

网友B:
是的说的很对学习了大侠

网友C(2015-05-18):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的电脑安装版本比运行文件的版本高就能转换。

只要你的运行文件比ME屏的固件版本低就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