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水兑水系统温度控制

楼主(2015-02-27):
最近有一个热水兑水控制系统需要设计,要求是:三根管道,一根是热水管,一根是冷水管,一根是兑水管,系统开始时,冷热水管分别往兑水管加水,保证兑水管水温恒温到40度正负3度

请问此系统要如何设计?

网友A:
建议中间增加个兑水箱缓冲,要不然温度很难实时控制。

网友B:
我给你说个简单的思路吧:

假设我们现在保持冷水管的流量不变,要控制兑水管的温度就需要调节热水管的流量,所以热水管需要一个调节阀,兑水管需要一个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信号送到PID调节仪,如果温度低于40度,那么调节仪将控制热水管调节阀加大开度,反之则减小开度,如冷热水管温度基本恒定,那么在一段时间的调节后况水管温度将趋于40度,另外如果要加大兑水管的出水量,则需要将冷水管的量加大,热水管的流量会随冷水管的流量增大而自动加大。

整个系统需要用到的设备有:电动调节阀1个、温度传感器1支、PID调节仪1台、手动阀门一个,电动调节阀比较贵估计要4000左右,总共加起来预算大概6000块吧

网友C:
问题关键是冷热水能否混合均匀,若没有搅拌之类辅助设施,就利是热交换原理热水从下向上注,冷水从上向下注,然后出水从稳定区中间取水,若有螺旋管之类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关键是冷热水能否混合均匀,若没有搅拌之类辅助设施,...

过个年好久不见,俺都想您咧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问题关键是冷热水能否混合均匀,若没有搅拌之类辅助设施,... 内容的回复!  过个年好久不见,俺都想您咧 ! 。。。。。。。。。。。。。。 。。

前辈过年好!

厂里外网给断了,新设备忙着开车,家里孩子贪玩,作业一大堆,正监督做作业呢

上网少了,来论坛少了

给您拜个晚年

网友E(2015-04-02):
应该不难,简单的一个小控制

PID系数 要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