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02-27):
西门子  S7-200 SMART CPU ST20

控制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

驱动器型号(步科 2M412)

编程软件里该怎么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B:
这个简单的,QQ上有人会 2401721949 你加一下

网友C:
用运动向导很简单的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6240_1.shtml这有个我以前做的项目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