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容吸收器用法

楼主(2015-02-27):
如上面示意图,电机是个小功率的380v交流电机,但启停相对频繁,想增加个阻容吸收器不知怎么增加,加在哪个元件的接线端? 接线是接在相相之间呢,还是相线 N线之间 还是相线 PE线之间?如果没有PE线的系统呢?

网友A:
你是想接在主线路中对吧?

阻容吸收器直接和电机三相并联,一般不用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接在主线路中对吧?阻容吸收器直接和电机三相并联,...

您说和电机三相并联 说的是和U相V相直接接一个阻容吸收器 U相W相之间一个阻容吸收器 V相W相之间一个阻容吸收器的意思么   还是说在分别在U V W相与电机的地(电机外部铁壳)之间各接一个,或者2中都可以,只不过各有优劣?   这么做是基于前面的正反转模块是可控硅的担心电机频繁启停产生的瞬时高压击穿可控硅

网友B:
加个3相浪涌保护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