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选型指南

楼主(2015-02-27):
步进电机的运行要有一电子装置进行驱动,这种装置就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它是把控制系统发出的脉冲信号,加以放大以驱动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的转速与脉冲信号的频率成正比,控制步进脉冲信号的频率,可以对电机精确调速;控制步进脉冲的个数,可以对电机精确定位。因此典型的步进电机驱动控制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步进控制器:人机接口、运动规划、I/O控制。

2、驱动器:脉冲分配、电流放大。

3、步进电机:驱动负载。

山社电机工程师建议客户可参考以下步进驱动器选型指南:

    驱动器的供电电压:驱动器的输入电压的高低决定电机的高速性能。供电电压越高,电机高速时力矩越大,越能避免高速进失步。但电压过高会导致驱动器过压保护,电机发热较多,可能导致驱动器损坏。在高压下工作时,电机低速运动的振动会大一些。常规输入电压有24VDC,48VDC等。

    驱动器的电流:电流是判断驱动器驱动能力大小的依据,通常驱动器最大额定电流不能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驱动器输出电流设定决定电机的力矩,电流设定值越大时,电机输出力矩越大,但电流设定过大时电机和驱动器的发热也比较严重。通常的设定方式采用步进电机额定电流值作为参考、但实际应用中的最佳值应在些基础上调整。驱动器的电流主要规格有:2.0A、3.0A、4.0A、6.0A、8.0A等。

驱动器的细分: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工作模式有整步、半步、细分,主要区别在于电机线圈电流的控制精度。通常步进电机都有低频振动的特点,通过细分设置可以改善电机低速运行的平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