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75E43A-M变频器送电跳闸

楼主(2015-02-27):
手上有一台达VFD075E43A-M变频器,送电就跳闸室什么原因啊?这种变频器怎样拆解啊?

网友A:
变频器前端加装漏电开关==找死找死

网友A:
变频器前端加装漏电开关==狗屁设计人员!!@!

网友B:
可能模块有短路吧,万用表搭一下

网友C:
把漏电保护器拆掉吧。

网友D: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这样的,我这里就是接触器跳脱。按开关启动,接触器吸合,没几秒接触器就自动跳脱。

哪位知道这种变频器忘记密码了,怎么解锁啊。我是想说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那个锁。

不要说按照里面的参数设定,我已设定了,不起作用,按出厂设定也不起作用。因为锁定了,恢复出厂设定也恢复不了,谢谢!

网友E:
你变频器上口应该是带漏电的塑壳或者微断,变频器、伺服驱动器这些都是漏电设备,上电就跳是因为你漏电的开关选择的漏电等级比较低,如果你主闸必须选漏电设备为了保护其他设备,那你就得看下说明书,选个合适的漏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