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的感受

楼主(2015-02-27):
       PLC的工作过程其实也就是跟照明灯差不多一样的工作原理,只是PLC通过内部的一系列的系统程序开带动外负载而已,PLC输入信号必须通过采样才能接收、然后再到执行程序、最后才输出!它是这么一个工作原理,PLC吸收信号通过诊断键入的命令是否有误、然后才能进入采样、进入采样再到程序执行、最后就是输出处理,扫描阶段:将输入现场信号扫描到输入映像寄存器,将输出映像寄存器去驱动外负载!以上就是整个工作过程、所以呢学习PLC编程也不难,只要去了解所运用的指令与各指令的作用、加上熟悉梯形图就能学会,就是说学习PLC编程就必须知道以上的那些基础,虽然书本上一大堆的文字与一些PLC的构成加上一些内部系统程序介绍与讲解,其实那些都不是重点、它紧紧只是为了让我们去全面的熟悉PLC,至于学习编程的那一部分就有点难度了,最基本的学习工具不说要拥有PLC,那起码也要有一台电脑,没有电脑基本完成不了这个学习,熟悉指令的运用与作用是必须懂的,最好的就是有人指点,要是有人指点学会PLC编程不成问题,不过要先自己去学习过,遇到不懂的才去问,要是自己没有认真去学习就问别人,那肯定学不会!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过程、结果是从过程中取决出来的,我们不一定要上了大学拥有高学历高文化也能学会,心态会给你一切的!所以千万不要对我说你学历多高、有多聪明什么的,其实我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要说自己小学都没毕业学不会这东西、自己笨什么之类的!其实只要有理解能力和看懂文字就能做到了,而且世界上没有笨的人、只有不愿动脑、不肯努力的人!铁柱都能磨成针、这点小事情算什么?
          PLC的工作原理以及相关的一些基本内容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很重要、以我个人的学习经验得出的一个结论,下一个程序的学习就是解图与了解熟悉它的指令作用与运用,据书本的介绍与讲解、其实PLC内部电路的工作原理跟硬件的工作原理差不多,PLC内部有计数器CNT和许多软继电器或继电器软触点软接线,驱动一个负载是由一些感应器或一些开关给信号PLC、然后PLC通过接收了外部硬电路给入的信号经过每个阶段的程序一步一步的接受、最后再到输出!固定化的程序就不说了,那些都是制造厂家采用ROM存储不变程序的!关于后备电池一般采用锂电池作为后备电池,寿命5年至十年,若经常带负载一般2至5年!关于PLC的I/O点数容量分为三种:小型机256点以下,中型机256至1024点之间,大型机1024点以上,提供给用户的可用资源通常用K字KW、K字节BK、或K位来表示,其中1K=1024,也有的PLC直接用所能存放的程序量表示,在一些PLC中存放的程序的地址单位为步,每一步占用两个字节,一条指令一般为一步,功能复杂的基本指令及功能指令往往有若干步、I/O点数是指外部I/O端子的数量,它决定了PLC可控制的输入开关信号和输出开关信号的总体数量!现场的输入信号通过光偶合器到输入数据寄存器,再通过数据总线送给CPU,PLC的输入单元通常有三种类型:直流12至24V输入,交流100至120V或200至240V输入,交直流12至24V输入,外部输入开关通过输入端子与PLC相连接!输出电路的负载电源由外部提供,电源电压大小应根据输出器件类型与负载要求来确定,允许输出电流在0点5至2安,额定值与负载性质有关,电源部件将交流电源转换成提供PLC的中央处理器、存储器等电子电路工作所需要的直流电源,使PLC能正常工作,它的好坏直接影响PLC的功能和可靠性!PLC一般使用220伏交流电源或24伏直流电原,内部的开关电源为各模块提供DC5V、正负12V、24V等直流电源!驱动PLC负载的电源一般由用户提供!PLC是顺序地执行其内部存储的程序来完成某一工作任务的、程序的输入装置称为编程器!智能接口模块是一个独立的计算机系统,从模块组成结构上看、它有自己的CPU、系统程序、存储器以及接口电路等,它与PLC的CPU通过系统总线相连接,进行数据交换,并在CPU模块的协调下独立地进行工作!工作过程:PLC控制任务的完成是在硬件的支持下,通过执行反映控制要求的用户程序来实现的!PLC确定了工作任务,装入了专用程序成为一种专用机,它采用循环扫描的工作方式,系统工作任务管理及用户程序的执行通过循环扫描的方式来完成!巡回扫描的工作机制:初始化,PLC上电后首先进行系统初始化,清除内部继电器区、复位定时器等!通信服务与自诊断阶段,在此阶段、PLC中的CPU完成一些与编程器或其他外部设备的通信,完成数据的接收和发送任务、响应编程器键入的命令、更新编程器显示内容、更新时钟和特殊寄存器内容工作,程序语法一旦出错或异常,CPU能跟据错误类型和程序内容产生提示信息,甚至停止扫描或强制为STOP状态!执行用户程序扫描阶段:此阶段包括输入采样、程序执行、输出处理3个阶段!数据I/O扫描阶段:此阶段将输入现场信号扫描输入映像寄存器,将输出映像寄存器的结果去驱动生产现场!PLC的工作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用户程序扫描周期由3个阶段组成: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输出处理阶段,PLC的核心模块CPU不能直接与外部接线端子联系,送到PLC端子上的输入信号、然后经过电平转换、光电隔离、滤波处理等一系列电路进入缓冲器等待采样,没有CPU采样允许,外界信号是不能进入内存的,在PLC的存储器中有一个专门存放I/O信号状态的区域,称为输入映像寄存器和输出映像寄存器!PLC梯形图中别的编程元件也有对应的映像存储区,它们称为元件映像寄存器!在输入处理阶段,PLC现场全部输入设备如按钮、速度继电器等的接通/断开状态读入输入映像寄存器,外接输入设备的触点接通时,对应的输入映像寄存器为1,梯形图中对应的输入继电器的动合触点接通,动断触点断开。外接的输入触点电路断开时,对应的输入映像寄存器为0,梯形图中对应的输入继电器的动合触点断开,动断触点接通!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采样时刻,输入映像寄存器中的内容才与输入信号一致,而其他时间范围内输入信号的变化是不会影响输入映像寄存器中的内容的,输入信号变化了的状态只能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处理阶段被读入!因此,如果输入是脉冲信号、则该脉冲信号的换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该输入均能被读入!程序执行阶段:PLC的用户程序由若干条指令组成,指令在存储器中按步序号顺序排列,根据PLC梯形图程序扫描原则,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原则逐句扫描执行用户程序,直至用户程序结束之处!但遇到程序跳转指令,则根据跳转条件是否满足来决定程序的跳转地址!PLC执行指令程序时,要读入输入映像寄存器的状态ON或OFF,既1或 0和元件映像寄存器中有关编程元件的状态ON或OFF,既1或0,CPU按程序给定的要求进行逻辑运算和算术运算,运算结果存入相应的元件映像寄存器,把将要向外输出的信号存入输出映像寄存器,并由输出锁存器保存!输出处理阶段:在输出处理阶段,CPU将输出映像寄存器的状态ON或OFF,既1或0传送到输出锁存器,梯形图中某一输出继电器的线圈得电时,对应的输出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信号经输出模块隔离和功率放大后,继电器型输出模块中对应的硬件继电器的线圈得电,其动合触点闭合,使外部负载通电工作!一次动作后等待下一次扫描周期到来才会被刷新、这样才能进行二次动作,称为集中输出方式!输入映像区、输出映像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般所称的I/O映像区,映像区的大小随系统I/O信号的多少,既I/O点数而定!I/O映像区的设置,使计算机执行用户程序所需信号状态及执行结果都与I/O映像区发生联系,只有计算机扫描执行到I/O服务过程时,CPU才从实际的输入点读入有关信号状态,存放于输入映像区,并暂时存放在输出映像区内的运行结果传送至实际输出点!

网友A:
PLC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

网友B:
PLC学习其实不难,楼主介绍的太难了,应当是编好程序,有输入必有输出。

网友C(2016-06-15):
说的有道理啊 。。。。。。。

网友D(2016-09-21):
到海边游了一次泳,感觉自己是真的可以下海了,不料被浪子拍回了沙滩我才清醒,大海不过是吐了个泡泡逗我玩呢

网友E(2016-11-28):
好。。。学学嘻嘻

!!!!!!!!!!!

网友F(2018-10-23):
楼主打了这么多字,顶一下!

网友G:
看得头晕目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