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侧接触器和端子控制电机启停

楼主(2015-02-27):
能不能用此方法启停变频器?

我想先软启动电机,然后把KM1断开,电机再切到工频上去,这不是恒压供水上用的,我想来想去只有这种办法是比较简单方便的,如果启动是要先启动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停止是先停变频器再停接触器,那这样电路就复杂多了,接线也麻烦。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比如变频器输出什么也不接,把变频器调到50HZ(我试过可以调,把保护什么的都关掉),这个时候突然接上电机,这对变频器肯定是有伤害的,相当如直接启动吧。

但是,变频器接上负载在满负荷运行的时候,突然断开电机,这个时候对变频器有伤害吗?有人说电机断开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动势,产生一个高压,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断开了啊,产生高压变频器也应该没事吧。

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有了变频器再去切换到工频上,你的变频器太过浪费了吧?

你还不如搞个软启动器,造价便宜,功能一样的、、、、

网友B:
两种方式都不推荐,用变频器就要遵守变频器的用法。就是因为断开了所以才产生高压,你应该知道什么是绝缘击穿吧,虽然触点是断开了,但空气会被击穿,实际上电路是没有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