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直流屏常见的三大故障

楼主(2015-02-27):
随着电气行业的快速发展,微型直流电源以及壁挂电源系统等等电气产品的普及应用根式大大促进了行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直流屏的应用中更是备受关注。然而在直流屏的实际应用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故障问题,那么直流屏常见的故障问题有哪些呢?下面由河南最好的直流屏为大家简单介绍。

    一、直流屏输入侧交流电压采样不准确。

  一般逐个分析判断是否以下原因造成:判断是否A1M61S1交流采样板故障,可用万用表测量交流采样板输出电压,正常交流采样信号为380V对应1.5V输出;另外在矿山、钢铁、石油等非电力行业应用时,如果交流电源波形严重畸变也可能导致交流电压采样不准确;PFU-12、PFU-13配电监控盒或者PSM-E10(PSM-E11、PSM-E20)监控模块故障将导致交流电压采样不准确。

  二、PFU-2交流自动切换盒异常。

  检查电缆连接是否正确,错误连接将导致PFU-2交流自动盒损坏;错误的使用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也会导致PFU-2交流自动切换盒损坏;判断是否正确使用零线,零线连接错误将使PFU-2交流自动切换盒无法工作;判断A1M61S1交流电压板有无故障,采样错误也将导致交流自动切换工作异常。

  三、交流输入空开跳闸。

  一般由以下原因引起:交流输入部分短路可能导致交流输入空开跳闸;交流输入空开辅助触点损坏可能导致监控模块显示交流输入空开跳闸的告警;交流输入空开的辅助触点的工作电源异常,也将导致告警的发生。

注·文章摘自新乡市大行电气官方网站,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