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识别不了通信卡

楼主(2015-02-27):
我这里有一台施耐德atv71变频器,之前报通信卡故障,然后恢复了出厂设置,但是变频器找不到通信卡了,请问大神该怎么办?

网友A:
先检查通讯卡是否安装正确

安装没问题的话,硬件真的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通讯卡是否安装正确安装没问题的话,硬件真的故障了

1楼现场经验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