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软件不能仿真

楼主(2015-02-27):
为啥我用台达PLC的编程软件,编程后不能仿真,进入仿真状态,点击监控,点击运行,可以看到运行条有红变绿,但是S0状态不能变为1,

  LD M1002

  ZRST S0 S127

  SET S0

  SET S1

........

........END

程序编译提示完成,也没有错误,

但是就是不能进行仿真

网友A:
你将M1002改为M1000后仿真看看。

网友B:
yun 我还没有下载,老是出现繁体字

网友C:
正确的次序却是:仿真-下载-运行-监控。就跟PLC的原理一样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次序却是:仿真-下载-运行-监控。就跟PLC的原...

网友E(2016-09-05):
我的也不能仿真,点下载后自动退出仿真

网友F(2017-03-30):
这个问题我也遇过,现在也无法使用仿真,求帮助?

网友G:
操作步骤不正确,应该是进入仿真状态,开启上线模式,再点击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