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能否通过PID控制温升

楼主(2015-02-28):
我下请问一下大家,我想知道通过PLC的PID算法能否控制温升。想在这和大家讨论下。是温升不是温度

网友A:
温升由电气设备本身决定

网友B:
可以的哦,控制温度变化一下就可以控制温升。

网友C:
哪位兄弟有列子啊.温升就是比如0到100度用时30分钟  外部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网友D:
嗯,可以的。。。。。。。

网友E(2015-12-27):
什么!什么?升温不是温度吗?有些另类的语法,你必须解释让观众看懂。否则观众会按照常规想法猜。

网友E:
温升就是温度上升的速度。温控只是控制温度和设定值接近,你的温度设定值随要求变,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F:
肯定可以的 按照斜率不断的给PID设定温度 就可以控制温升 斜率就是时间和温度的比率

网友G:
温控只是控制温度和设定值接近,你的温度设定值随要求变,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