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2015-02-28):
 环境为三相380,进变压器,变成三相220,接3P空开.有一烘干机,说明书写着日产110,(实际是220,刚开始不知道)用三相220,取一相接零变成110.因手头没有110空开,(只有一个220漏保和一个380空开.)用220漏保替代,接线后送电发现,漏保上下口均为50伏,而且与上口三相220平行的其他空开单相接零都变成50伏左右,开始认为烘干机有问题,把漏保下口摘了,但发现送电后,漏保上下口还是50伏,将漏保摘了换上那个380空开,送电后正常110,再接烘干机,送电后又变成50伏了.很郁闷...后来领导说这烘干机可能是220的,取两相220接上,一切正常了.不明白为什么110只要接负载就产生压降?

网友A:
220漏保,380空开,这是什么,还有110空开,难道这些是按照电压来选型吗???

网友B:
  是不是设备选型问题呀 ???

网友C:
估计你对变压器三相220V输出线圈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接法都没弄清楚。(用三相220取一项接零变成110)这做法就不对。若是星形接法应当取中性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