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CJ2M和施耐德M251

楼主(2015-02-28):
有哪个大侠有用过这两个品牌的PLC,关于欧姆龙CJ2M和施耐德M251两者对怎么样!各自的优势缺点在哪里吗?施耐德M251替换CJ2M的可行性。欧姆龙的需要单独电源模块  M251直接上24V电源 成本是否可以减少。

网友A:
总体肯定是欧姆龙的PLC价格低些

欧姆龙一向是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B:
看你应用啦,如果是组网的话,251没话说;如果只是一般I/O控制,CJ2M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