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使变频器的频率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2015-02-28):
  各位大侠,本人想把变频器的频率显示在触摸屏上,请教下,用485通讯的话,怎么去做,怎么连接线,通讯程序该怎么写,谢谢!用西门子PLC模拟量的话,又怎么去写程序?

网友A:
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

1、通讯,直接调取变频器内的地址即可,变频器厂家都开发地址的,可以咨询一下,直接读取即可

2、模拟量,读取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然后在PLC内定义上下限,再把PLC内的换算后地址给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1、通讯,直接调取变频器内的地址即可...

谢谢您的回答,

  1. 通讯的话,去读取变频器的地址,要写程序吗?

  2. 你有相关的事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