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裙子的颜色是蓝黑还是白金?为什么争议如此大?

楼主(2015-02-28):
       网上对于这条裙子的颜色争议很大。我看的是黑蓝,很多人说是白金。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差异的?

  路人补充:重点在于同一张图片为什么有人看是白(或者淡蓝)金,有人看是蓝黑,还有人过了一会看又变颜色了,而不是这条裙子实物是什么颜色。

       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热一下身,先讨论几个有趣的问题。

  那就是:电脑屏幕没法显示金色这种东西。

  所谓屏幕上看到的金色,就是这种棕(屎)黄色/褐色,加上各种明暗噪点:

产生的视觉效果:

       以上几种颜色,虽然不尽相似,归根结底都可以算金色。

  这个问题讨论结束,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常说的颜色,其实是要分两种情况考虑,物理颜色(physical color)和感知颜色( perceptual color)。

  前者(物理颜色)是可以数学的通过波长表达的颜色,而后者(感知颜色)则是人类神经系统对接收到的物理波长,演算成情感信号的结果。

  就像上面举的例子:金色,在物理上其实是不存在的颜色,但是我们毫无疑问感知到了它的存在。

  先说物理颜色:

      首先,颜色有色度(Saturation)和色相(Hue)之分,分别对应颜色波长分布的方差,以及颜色波长的平均值。

  因为人类有三种不同的感光受体,对不同的波长下电磁波的强度反馈不同,所以大脑可以计算出一个叠加电磁波的平局值与方差。

  换句话说方差越小,感受到的颜色越鲜艳,而不同的平均值对应不同的颜色。

  此外还有亮度(Brightness)之分,对应着颜色电磁波的强度。

       颜色的感知建立在物理颜色之上,但是和单纯的颜色物理比起来,要复杂的多。

  这里大家看了不同的颜色,主要还是颜色感知的问题,是人类在情感上对颜色反馈的不同造成的:

  人类对可见电磁波的感觉是复杂的,但是只有颜色一种表达方式。

  例如,也许你觉得黑白是相反的颜色,但其实不然。

  黑色代表任何强度低的电磁波,而白色除了代表强度高的电磁波,还代表了波长分布很广。

楼主:
在此之上,一个色块和周围色块的对比也会造成认知的不同,比如这个著名的例子中,AB两处的物理颜色是一样的,但是感知上,B处明显是白色,而A处明显是黑色:

  于是,这就造成了许多认知上的问题。

  题目中这张图百年一遇,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玩了无数视觉游戏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牛逼的区别。。

  具体分析的话,题目中这张图,上面金色/黑色部分是由以下几种颜色组成的:

  如果命名的话,可以算深棕色,咖啡色,土黄色,屎黄色等等等等……

 在认知上,可以被当成这种黑土,跌加上高光的结果:

也可以是这种白云,哦不对,金块在暗处的颜色:

对高光更加在意的人,或许会把这种颜色当做黑褐色。

  而阴影更加在意的人,或许会把这种颜色视作金黄色。

  而上面的蓝色/白色部分,是由以下几种灰蓝的颜色组成的:

这些颜色既可以是明亮蓝天本身的颜色,也可以是蓝天上白云的阴影变暗颜色。

对高光更加在意的人,或许会把这种颜色当做天空明亮蓝色。

  而阴影更加在意的人,或许会把这种白云阴影的灰白色。

  颜色渐变以及明暗对比,这些种种原因,对颜色认知的影响非常大。

  而这张图,正好压在了两种不同感知的交界地带,从而产生了两种不同认识。

  但是如果把颜色拖出来单独看的话,一般人都会认为是淡蓝天蓝色和褐色棕色。

多减一点亮度,阴影成为主要attraction,对更多人表现啊出来的就是黑蓝。

 而如果加点亮度,高光变成attraction,对更多人表现出来的就是金色和白色。

 刚才脑子绕错,觉得原来是应该金色真是口胡了= =

楼主:
不过这一下短路又让我脑洞大开。

  让我再回到物理颜色上,来探讨一下这个裙子到底是什么颜色。

  照片背景明(右上角)显强光,说明场景下光线强度很高。

  并且颜色偏黄,很可能是白炽射灯灯光。

蓝色物体吸收红绿光,反射蓝光。

  但是偏黄的白炽灯光,黄(红绿)色波长段本来强度就高,被吸收掉一部分后,强度正好和蓝色波长段持平(略低),波长的方差一下就大了,所以整体显得苍白。

而黑色物体吸收全部波长光线:

这种情况下蓝色几乎被全部砍掉,红绿色光也被砍掉大半,所以显出了黄色加黑色混合出的棕(屎)褐(黄)色。

  结合以上分析,修正了白炽灯的颜色,真正的衣服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当你看到这张图,再回去看原图,很有可能发现白金已经变成了蓝黑。

  我再继续脑洞,如果是全谱的日光灯白光呢?特别是略偏蓝色的LED灯光呢?

  白色物体,收到白光,反射白光:

显现出白色偏蓝毫无压力。

  而前面说了粗糙的金色的物体,照到白光,反射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由于是粗糙的表面,局部阴影严重所以是金色加黑色,总体上是褐色的。

  到这里,我茅塞顿开啊= =

  咦,这不是和前面的结果很相似?

  卧槽!几乎完全一样啊!!!

  前面我说过:

  而这张图,正好压在了两种不同感知的交界地带,从而产生了两种不同认识。

  这样理解的话,果然越想越明白了!

  这个巧合,在潜移默化的颜色的认知上,产生了两种结果!

网友A:
呵呵,能分析的这么多,黑哥真是样样精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能分析的这么多,黑哥真是样样精通啊!

就对这种狗屁事来精神。。。

网友C:
与色盲症有没有关系。

网友D:
视觉和角度问题

网友E:
都是显示器档次太低所致

网友F:
哎   这就跟那个 小明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流行是一样的   网民们空虚寂寞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