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Web Display Builder问题

楼主(2015-02-28):
在HMIWeb Display Builder打不开画面,并出现以上对话框,求解决?

网友A:
霍尼威尔的系统????????

楼主(2015-04-11):
是的,在用HMIWeb Display Builder打开画面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2015-07-04):
引用 楼主:
是的,在用HMIWeb Display Builder...

 你好,你的HMIWeb Display Builder版本是6.2的吗?我这边也需要使用这个软件,你看方便发给我一个安装软件吗?谢谢

网友C:
应该再检查一下插入的模块或者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