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c0iTC设备主轴9012报警

楼主(2015-03-01):
请各位高手们帮帮忙,我的设备fanc0iTC立车上电后X,Z轴可以移动,主轴给M指令后报警9012 DC LINK过电流,测量电机及动力线没有接地相间电阻正常,手盘主轴,电机和外置编码器都有转速显示,拆开驱动动力线输入M指令放大器显示00.更换主轴动力线及编码器线编码器等,报警依旧9012.请教高手我该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A:
初步判断主轴马达有问题

网友A:
看下马达接线端子短路了没,不然就是模块有问题了

楼主:
接线端子及电机量着没有接地及短路现象,电机是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