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接近开关总是坏!!!

楼主(2015-03-01):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难题,使用的欧姆龙E2E-X5ME1接近开关,总是坏,这个传感器是NPN, NO的,工作在12或24V DC。使用电路见附图。发生故障后,传感器就一直输出0V,导致我系统认为一直是到达限位。。。

请大神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你使用的是 TLP 是什么元件 ,进入你这个使用继电器输出方式的 接近开关

网友B:
你买的是浙江货,我用的E2E-X7D1-N,2线制接近开关,除了撞坏基本没有损坏

网友C:
接近开关一般不会坏的,是不是你安装的问题或电路问题

网友D:
应该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E:
估计是碰坏的,再者就是剧烈的振动引起,请做好防护措施

网友F:
你设计电路时,尽量考虑不要让传感器处于长开状态,这样容易耗电,而且影响传感器寿命。。

     比如。。你家安一个指示灯,用指示灯亮或不亮表示家里有人或者无人。如果你家人经常不在家,那么就把灯亮,定义为有人,灯不亮定义为无人。。反之,如果你家人经常在家,偶尔才出去,那就把灯定义为,无人时,灯亮,有人时,灯灭。。。这样可以大大延长传感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F:
传感器使用也是如此。。。。。。。很多细节的呵呵呵。。。

网友G(2016-03-15):
看了各位前辈的回复,学习不少!

网友H(2019-06-30):
看看使用环境

网友I(2019-12-24):
是什么问题找到了吗?是不是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