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顺序控制故障处理

楼主(2015-03-01):
楼主用S7 200给一个铣床编程,在自动模式下用到顺序控制,目前就是:

自动加工过程中模式从自动切到手动,或者出了故障,楼主把顺序停下来,第一种是这样跳到一个另外的步

第二种是这样直接复位顺序

哪种比较好

楼主:
顺便问一下,铣床的两个铣头都是11KW的电机,我想尽量减少启动电流,这两个电机的启动时间间隔多久为好

网友A:
建议采用第一种   关于启动的时间间隔  采用第一台启动到正常运行的时间并略作延迟较好

网友B:
第一种,标准的顺控,占用步数长,适用于逻辑关系简单的顺控场合,程序简单易懂。

第二种,灵活的顺控,其实不能叫顺控,只是用到了步进继电器而已,这里可以用v,m等代替,适用于复杂控制的逻辑程序,编程相对复杂。

两种控制都可以实现手动自动的切换,看情况采用。

网友C:
建议第一种,逻辑关系程序简单容易编程。

网友D:
个人感觉都是可以的 但是一种方式逻辑关系更加严密一点,想让流程跳转无非就是要特定的条件跳转(这里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其实在我看来你所写的都是同一种 无非就是条件不同而已,还是就是直接置位某一个流程这样不会影响本流程的运行

网友E(2015-04-29):
两个11KW电机手/自动切换不需要停下来吧.用不着全复位.

网友F(2018-09-06):
这个不是哪种好的问题,两种其实思路模式都一样,只是程序完善程度不够, 不能说明问题, 只要把逻辑完整了, 都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