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plc监控问题

楼主(2015-03-01):
设备组成:三台s7-300 plc ,cpu只有mpi接口,三台tp270触摸屏,一台pc,三台plc分别进行不同的控制工作,每台plc配一个触摸屏,用于监视和控制对应plc。

现想实现pc机对三台plc的监控,请教大神应该怎么实现,怎么组网,用mpi接口可以不?距离在50米内。

如果可行,组态的时候,pc用wincc,触摸屏用wincc flexible?

楼主:
补充一下,pc机安装cp5611卡,如果不能控制,简单监视是否可以!

网友A:
用西门子,你完全可以去死了

楼主:
为什呢啊?其实plc和触摸屏都有了,现在就差pc机啊

楼主:
这是在现有系统上的改造项目

网友B:
c机安装cp5611卡,PC和PLC通过PROFIBUS-DP协议通讯,100m距离都可以

网友B:
pc机安装cp5611卡,PC和PLC通过PROFIBUS-DP协议通讯,100m距离都可以

网友C:
1、你可以使用MPI网络,只要MPI地址不同以及注意网络两端的终端设置即可。

2、如果你在PC侧使用WinccFlexible,那么你需要RT版本并授权,这样你可以在PC侧上运行你的WinccFlexible项目,无论是使用RT版本的Winccflexible还是PC版本的WinCC,你可以出于你的控制需求以及成本考虑来选择。

网友: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这个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D:
楼上已经有答案了,如果plc有以太网口,也可以进行以太网通讯。

网友E:
这个不熟悉,期待楼下继续帮助

楼主:
谢谢,我是初学者,主要请教大神个方向。如果使用MPI网络,pc机和触摸屏同时控制一台plc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F:
建议用以太网进行通讯,方便好用

网友G:
建议PLC与PC采用以太网通讯,组态编程都方便,以后扩展改造更方便。

楼主:
plc和触摸屏都是现成的,我现在就是不理解他们之间通信是怎么避免冲突的

楼主:
plc和触摸屏还有pc机采用哪种通信方式啊,是单边通信还是双边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