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漏电怎么办

楼主(2015-03-01):
    所谓漏电,就是线路的某一个地方因某种原因(风吹、雨打、日晒、受潮、碰压、划破、摩擦、腐蚀等)使电线的绝缘下降,导致线与线、线与地有部分电流通过。

   漏电引发火灾原因:

    漏泄的电流在流入大地途中,如遇电阻较大的部位(如钢筋连接部位),会产生局部高温,致使附近的可燃物着火,引起火灾。

   漏电解决方案:

    如果出现外壳带电,摸到有明显的刺痛感,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属于漏电了,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从防范漏电入手。

    1.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交换火线和零线的位置(如将两相插头转180度后再插入插座),这种方法一般很有效。因为有些用电器必须遵循“左零右火”的原则,插反后就会出现外壳漏电的现象。尤其是电脑及打印机等更要严格遵循这个原则。笔者就曾遇到了这种情况,插头插反后电脑主机和打印机都带了电,手不敢碰金属外壳,用电笔测试,氖泡很亮,用万用表测它与地的电压竟达到160多伏,交换火线和零线的位置后就一点电也不带了。

    2.清扫电路板的灰尘,尤其是电源主板的灰尘。因为如果灰尘多了有时就会导电(特别是受潮时),把高压和低压部分连通后外壳就可能带电。这种情况应清理电路板上的灰尘,如果受潮后的灰尘不易除去,则用无水酒精清洗,完了以后用电吹风吹干驱除潮气。

    3.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外壳接地。把这些电引到地,人就不会被“电”了。

实际上,我们电脑在日常应用中通常是和多个外设连起来的,如显示器、打印机和扫描仪等甚至还有局域网,只要有一个设备漏电,那么通过数据线或网线就会把电串到每一个设备上。所以,我们有时摸到电脑主机箱有电,但不一定是电脑主机漏的电,我们在检查时应断开连接,逐个检查,找到“漏电元凶”。

应该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或漏电保护插座,对防范严重漏电事故的发生有较好效果。

网友A:
“漏泄的电流在流入大地途中,如遇电阻较大的部位(如钢筋连接部位),会产生局部高温,致使附近的可燃物着火,引起火灾。”

楼主是傻鸟???

网友B:
该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或漏电保护插座,对防范严重漏电事故的发生有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