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设备维修

楼主(2015-03-01):
求助铸造设备原理及维修事宜。(生产铝合金轮毂设备)

网友A:
我靠:就是一台浇铸模具(液压玩意),还有给汤机械手而已,超级简单

网友B:
压铸机,对液压及机械的理解要求比电路要高!呵呵,电路就楼上说的,不过现在有用液压伺服的。

网友C:
主要是磨具精度。再有就是电气控制。伺服要求比较精确一些

网友C:
你首先要找到原厂的机械组装图和控制部分的电气图先分析才行。

楼主:
多谢哥哥们的指引,我一定找资料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