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芯开裂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5-03-01):
我们公司有2条截面为35平方的电缆,没有过载,不发热,运行环境良好,就是不知什么原因暴露在空气外面的线芯绝缘层开裂了。

向公司老总反应N次了,要求紧急拨款更换电缆,可是老总舍不得出钱更换已经开裂了的电缆,由去年一拖到今年还得不到解决。我们怕万一出了问题,老总又要翻脸追责我们。

各位师傅,你们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吗?

电缆没过载,我分时段测量了,截面35平方的电力电缆运行电流不到70A,运行环境良好,不发热,就是暴露在空气外面的线芯开裂了,护套里面绝缘保存完好,也不发热;我割开护套绝缘看了,里面的线芯绝缘没有开裂,也不发热,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使用。请各位(老师)师傅发表看法。

反正老总是没打算更换的了;我也没办法。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如果是小面积的话可以先用热缩管和耐酸碱绝缘胶布预处理,大面积就不一样了,出现这种问题大多都是电缆线不合格,老板不是傻子

楼主:
谢谢师傅,您的见解和我一致。

网友B:
如果是橡胶绝缘,这种现象正常,橡胶耐天光(主要日光)老化性能不好。塑料比橡胶稍好点。

处理的办法:1.避免日光照射;2.把外护套剥开一段,绝缘裂的部分用绝缘胶带缠上,然后做好防雨和日光的措施,继续运行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橡胶绝缘,这种现象正常,橡胶耐天光(主要日光)老...

最后用自粘胶带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