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盒容易脱落

楼主(2015-03-01):
因设备震动频繁,电机接线盒经常脱落,求各位给个解决的方式。

网友A:
用有弹簧垫片的垫上试一试!

网友B:
在盒的缝隙一圈加橡胶垫。

网友C:
固定螺栓上增加防震垫片

网友D:
弹簧垫+定位卡片或者用定位销防止转动

网友E:
是接线盒内部的接线座脱落还是外壳脱落?

外壳的话大不了做一个钢板的焊接牢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接线盒内部的接线座脱落还是外壳脱落?外壳的话大不了做...

我 也有这个提议但是领导不采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簧垫+定位卡片或者用定位销防止转动

这个方法想过但是不知道怎样设计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螺栓上增加防震垫片

本身就有弹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盒的缝隙一圈加橡胶垫。

这个提议好,橡胶垫可以减缓震动,是不是再设计一些销子更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