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02):
额定AC660V/50z运行的1.5KW电机,不能使用变频器,需要热保护(缺相、过载)以及旋转方向检测(相序检测,工艺要求必须掌握旋转方向)。

目前热保护选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由于电机功率小并且属于非连续小负载运行,正常运行时电流在2A以内,保护效果不是很理想。

相序检测使用了最高电压AC700V的相序检测器,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电机供电电源电压波动大,时常会超出AC700V导致相序保护器损坏严重。

以上情况下怎样设计保护电机,哪位有好的经验?

网友A:
相序保护,你可以借用一台三相控制变压器来变压到380V,采用常用的相序保护即可。

热保护效果不是很理想,说明你选择的热继电器范围不合理而定2A的话你选择1.6~2.5A的热继电器应该完全可以

网友B:
考虑一个微机保护吧

MDS-104

网友C:
个人认为电机过载的主要是电流大,引起电机烧坏,建议采用过热元件加热继电器,对于有相序保护的电机,把相序器件的输出点,放在控制回路上,等正常运转时自动切断保护器电源为好。

网友D:
用电子式热继电器吧,动作很灵敏,有堵转、缺相、相序保护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子式热继电器吧,动作很灵敏,有堵转、缺相、相序保护...

谢谢!我详细看看电子式热继电器参数。

网友E(2016-04-04):
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就是用于对各种高、低压电动机进行保护和电气参数测量与控制的装置、公司生产的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可以很好的满足10KV、6KV、3KV至低压0.4KV各种同步发电机、异步发电机的主保护和后备保护、公司现有9431经济型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9531标准型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973异步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974同步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996电动机差动保护装置等非常完善的电动机保护装置产品线、产品可以很好的解决各种容量、各种型号、各种电压等级的电动机的微机保护要求、产品已广泛使用于水利灌溉、工业化工、水泥厂等诸多领域、远销于、中亚、中南亚、中东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得到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与肯定!

电动机保护装置:http://www.weijizongbao.com/d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