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动降频问题?

楼主(2015-03-02):
在锅炉现场使用ABB变频器;使用已经2年以上了;开始一段时间;有3台90KW的变频器会降频(注:变频器是通过模拟量输出4-20mA控制。如果设定为45HZ;会自动减到0HZ后;又变成45HZ;中间没有停顿时间;变频器是通过外部软入控制启动停止;变频器的控制输入点肯定没有停止;此处在程序里面做记录);其他10几台小变频器没有出现过减频现象。但是近段时间;其他几台小功率变频器也出现降频现象!

开始也感觉可能是外部干扰影响;可是电缆从新换好的,两端加模拟量隔离器!效果也不明显!磁环没有试过,也不知道能否改善!

希望工控高手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测试方法和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
1、4~2mA信号是电位器给定、手操器给定还是PLC触摸屏给定?如果是标准宏控制,你检查下4~20mA下限值是4mA还是0mA如果是0mA改为4mA也会降频,进口变频器出厂值下限0mA。试试

网友B:
确认频率给定信号:是4~20mA信号

确认变频器上限是45Hz,下限是0Hz;(上下限频率根据需要设定)

确认加速/减速时间设定>6s,确保变频时候有一个过程。

网友C:
模拟量如果溢出会有什么异常状况??

楼主:
手操器给定没有问题;不会降频率;目前是使用PLC模块量输出给定;0~20mA输出;参数设定的也为0~20mA;上限为50HZ;下限为0HZ!

网友D:
注意观察降频时变频器的电流有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或20.03设定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注意观察降频时变频器的电流有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或...

电流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以为电流过大会有自动保护,要确认是否是模拟量信号丢失你可以启动起来然后监测01组模拟量输入的信号值,看是不是因为模拟量信号的问题导致的降频。

网友F:
变频器本身的保护参数里有限流时频率下降率 你调节一下看看 另外你的变频器是不是 减速停机 端子运行 如果是那你看看你的变频器端子 是否闭合运行 如果是那就看看端子上游触点是否闭合良好

楼主(2015-04-10):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网友G:
降频时给定变化了吗,如果给定没变化有可能是参数设置,另外看看电流波动大吗

网友H:
测量一下模拟量是不是稳定。

网友H:
在大型厂房,设备多又复杂,干扰大,用小的模拟量控制远距离的设备可能误差会大,又难消除,用接点控制可能会更好一点。

网友I:
改用多段速控制既可解决.

网友H:
用UP、DOWN端子更好,导线少,控制方便。

网友J:
1确定频率给定源是否有问题

2是否是限流保护

网友K(2015-05-13):
我有过相似经历,最后是负责启停的中间继电器性能不良……

网友L:
把模拟量从变频器端断开量一下,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排查结果是送给变频器的PLC输出通道问题,带1路输出正常,带2路输出信号就衰减,信号就反复的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这么变化,

网友A(2015-07-03):
变频器电流波动大不大?如果电流波动大,你调节下滑擦补偿调节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