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模拟量问题,希望高手来帮帮忙

楼主(2015-03-02):
我想问一下一些问题,对于高手来说可能有点幼稚。请谅解

模拟量采集用到了4AD模块,用到了压力传感器。4-20MA

  1. 是不是所有的传感器的计算都是根据4AD手册里面的线性图来计算的。

如:量程为0-100N的压力传感器,是怎么计算的。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威伦MT8000系列的。

我想把压力传感器的值做一个实时曲线图,用趋势图做么?

网友A:
1、无论传感传感器4-20mA也就是对应你的传感器为0-100N对应PLC内部的码值;手册里面有;具体值不记得了!

2、是的!触摸屏相对比较容易;硬件参数设置正确;变量表定义;画界面;连变量!大同小异;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无论传感传感器4-20mA也就是对应你的传感器为0...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三菱FX系列4AD模块,0-20mA或者4-20mA通过模块设定参数直接对应0-1024或者4096数据(在家里玩疯了忘记了),剩下的就是四则运算你自己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FX系列4AD模块,0-20mA或者4-20mA通...

嗯 我查了手册,4-20MA对应的是0-1000数字量。也就是0-100N 对应0-1000,就是10倍的关系咯。我说的对吧

网友C(2016-09-08):
都是模拟量标准信号,没必要选择,只要在程序中进行数学运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