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220V 零线火线都有电

楼主(2015-03-02):
宿舍报修,说是没电。用电笔测量发现零线也带电。咋回事啊

网友A:
零线断开了。

网友A:
检查电源的保险丝可能熔断了,也可能过负荷熔断工作零线的熔丝。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要是断路器下口零线有电 上口没电 就是断路器坏了

网友D:
        零线断了

网友E:
零线没有形成自己的回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零线断了

网友G:
应该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没事。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谢谢谢谢

网友H:
也有一种可能,如果断路器断开,上侧火线、零线用电笔测都亮,那就是其他宿舍的问题,就是其中有个宿舍火线接地造成的。可以一一检查每个宿舍断路器,断开量上侧,如果零线不亮,就是这间宿舍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零线没有形成自己的回路

网友J:
那是零线断线了,好好检查下线路

网友K:
宿舍负荷不小呀!

居然把电线烧了

网友L:
最好用万用表测电压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最好用万用表测电压哈。

网友N:
用电笔测试亮的,那是虚电,不打人的!在火线和零线之间加负载照样好用的!

网友O:
看到楼主这样说,不免觉得,未来的工控人啊

网友P:
     这电工当的,工作台轻松了。用电笔量零线有电,就是零线有断的。找找总闸下口的零线。

网友Q:
零线断了,,,,,,,,,,,,

网友R:
检查零线呗。。。。。。。。。。。

网友S:
零线的问题,没有形成回路,检查零线

网友T:
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也许都到不了100V

网友U:
引用 网友N:
用电笔测试亮的,那是虚电,不打人的!在火线和零线之间加...

 你可以试试打不打你0.0

网友V:
引用 网友S:
零线的问题,没有形成回路,检查零线

网友W:
零线断了,从上级电源查。

网友X:
绝对是零线的问题,检查保险或者接头吧。

网友Y:
零线断了,很明显啊

网友Z(2015-04-09):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没事。

把事情弄复杂,简单了!!可能是断零!n线有可能带有相电压!危险的!!!!

网友AA(2015-05-26):
应该是零线断了,以前碰到过,零线断开后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AB:
应该是零线断了,检查零线

网友AC(2015-07-11):
零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