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ERR73

楼主(2015-03-02):
松下MDDA083A伺服上电接编码器后不显示待机画面,直接报警ERR73。问人说是主板的问题,主板都查遍了没发现坏件,谁能指导一下哪个件有问题!郁闷死了

网友A:
的确挺郁闷的

是不是什么组件没安装好

重新断电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挺郁闷的是不是什么组件没安装好重新断电供电试试

 试验过了,不好用的。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没人修过吗?

楼主:
没人帮助回复,自己顶一下。也为了广大维修者有经验可以借鉴。松下伺服MDDA083A上电报警ERR73的解释是内存故障,可以直接更换CPU旁边的RAM芯片M5M5256.还有就是判断他坏不坏测试阻值没有任何意义,直接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