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绕组损坏与修理

楼主(2015-03-02):
   1、定子绕组损坏与修理

   定子绕组是电动机的主要部分,也是最容易发生故障的部位。其主要原因是绕组绕制质量不好,使用时选择不当,以及长期运行绕组绝缘老化等。

    一、绕组接地

     绕组本身绝缘损坏,绕组导线与机壳铁心相撞就造成接地故障。为了保证安全在安装使用时,机壳都进行了接地处理,一旦发生绕组接地故障时,就会产生短路现象。如果电动机机壳没做接地处理。发生绕组接地时机壳带电,危及人身安全。

    处理接地故障时,先仔细检查绕组绝缘损伤的情况及部位。除绝缘老化变质外,一般是可做局部修理的,接地点大多数都在槽口附近。修理时将绕组加热待绝缘物软化后用划线板撬起绕组,插入适当大小的绝缘材料。用兆欧表检查故障是否消失。如接地故障已排除,则在修补处热涂刷一层绝缘漆。如有两根以上导线绝缘损坏,则在处理槽绝缘同时还要将导线之间的绝缘修补好,以免发生匝间短路故障。接地点发生在槽内大多须更换绕组。

    二、绕组短路

    主要原因是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过载或两相运行,或制造不良,绝缘层老化等所制。

绕组短路的情况有:匝间短路,绕组间短路,极相组间短路,相间短路。

    检查方法:

   (一)检查相间短路,通常使用兆欧表或万用表分别检查两相绕组间的绝缘电阻。检查时如果测得的绝缘电阻值很低。就说明该两相绕组间短路,有时由于两相以上绕组同时发生接地故障而造成相间短路。所以在检查时,一般先检查绕组对地绝缘。

   (二)检查绕组相间短路或极相组间短路,可以用电桥测量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值,电阻值较小的一相为短路相。也可以三相绕组通入单相低压电流。分别测量每相绕组电流。电流大的为短路相。

   (三)检查匝间短路。常利用短路侦察器测量。

  处理方法:

  1.故障点在端部,由于引线和绝缘套管损伤造成的相间短路或极相组间短路,只要把损伤处重新包以相应的绝缘。就能故障排有时须将绕组加热。撬开引线,把绝缘管重新套到槽口部分或垫好绝缘纸,可消除故障。由于绕组端部绝缘损坏造成的绕组间短路或相间短路,找出有故障的两组线圈后,把线圈加热软化,撬开后塞入绝缘纸垫好。

    线圈匝间短路,若故障点在端部,并且不太严重时,可以把导线包以绝缘后,再刷上绝缘漆烘干。

    2.故障点在槽内

    槽内线圈短路损坏,线圈匝间短路故障点在槽内或者故障点虽在端部,但比较严重的都应把短路线圈进行更换。

     更换个别损坏线圈时,往往容易弄坏其他完好的绕组,更换一个线圈就要把一个节距内的线圈全部拉到槽外,损坏的几率更多,所以局部拆换线圈时可以采用“穿绕修补法”操作时先把线圈加热软化,打出槽锲,剪断损坏线圈的端部,然后用钳子把导线一根一根地从槽

底抽出,把槽清理干净,另用绝缘纸卷成圆筒塞进槽内,取比原线圈总长略长的同规格漆包线在槽内穿线绕至原来的匝数。经检验证明故障排除后,再浸漆烘干。如果损坏线圈较多,应全部拆换。

    三、绕组断路

   造成绕组断路的原因主要有:接头焊接不良,长期运行接头过热而断路;绕组受外力作用折断;由于匝间短路绕组接地而造成的绕组烧断。检查绕组断路可用兆欧表,万用表的欧姆档。检查时要每相分别测试,找到断路相后,在拆开极相组间连线,逐把线圈检查,找出故障点。也可以分别测量三相绕组电流,电流值小或等于零的相为断路相。

   如断路故障是端部导线断线或接头松脱,则只要重新连接焊牢,包扎好绝缘在涂上绝缘漆即可。如导线在槽内断开,则要先加热翻出线圈找出故障点,加入一根新导线,将连接点设在线圈的两个端部,焊牢后涂漆或套管包扎好,把翻出的导线和新的一根导线嵌入槽内封好槽口。

   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绕组烧断,个别线圈故障少的可维修,绕组损坏较多时则须全部拆换。

    2、转子绕组的损坏与修理

    铸铝鼠笼型转子绕组比较坚固而不易损坏,但由于铸铝质量不好或使用不当,将造成的转子断条,如有转子断条时,电动机运行带负载时转速下降,串接的电流表指针摆动。

    检查转子断条的方法:

    一、外表检查拆开电机取出转子,仔细观察端环和转子,铁心表面处的铝条,检查有无断裂或过热变色处。

    二、用短路侦察器检查侦察器的开口铁心外缘形状应是凹弧形,并应与转子外圆吻合,沿转子表面逐槽检查,检查时串联一只电流表,通以适当的交流电源,若检查到某一槽时,电流变小,说明这个槽内有断条故障。

     三、用铁粉检查在转子的两个端环上通以低压大电流把铁粉撒在转子表面,未断的铝条有电流通过,周围产生磁场,铁粉就被吸附在铁心槽口附近,如果某槽口附近聚集的铁粉很少,甚至没有,就说明该槽内铝条有断条或细条故障。

    笼型转子;如端环部分发生断裂可用气焊修补,个别铝条断条时,也可将断条钻掉,清槽后打入与槽形相符的铝条,用气焊与端环焊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