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DX100

楼主(2015-03-03):
大家好!不知道谁把一台DX100的编辑模式密码和管理模式密码都给改了。

现无法进入编辑或管理模式,听说安川模式(即Yaskawa mode) 能看到上面两个

模式的密码。

求助大大们Yaskawa mode的密码。谢谢。

网友A:
这个Yaskawa mode的密码不是通用的,你最好问首钢motoman的售后人员索要。他会对你的机器人型号,出厂编号进行确认。

网友B:
最高级别的密码禁止泄露,如果出现了楼主这种情况,请与厂家联系,在所有机器人厂家中比较,安川机器人的售后服务是最好的。

网友C(2015-07-29):
不能随便给,只能请求安川!

网友D(2016-04-04):
我虽然知道,但是既然大家都这样说了我还是不说了吧   19?4.2.?

网友E(2016-09-04):
Yaskawa mode的密码不是通用的

网友F:
是的,Yaskawa mode的密码不是通用的。问售后吧

网友G(2016-10-07):
是的,Yaskawa mode的密码不是通用的。联系售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