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做为ABB DCS 从站 怎么连接

楼主(2015-03-03):
ABB这边用的800F 系统  西门子是 224 外带一块EM235 用EM277 DP通讯 已经在ABB DCS配置软件中导入GSD文件  之后的模件如何选择 是否需要在西门子这边添加程序 添加什么程序 求指导

网友A:
你应该可以参考下关于s7-300 PLC通过profibus挂s7-200的例子

网友B(2018-09-07):
添加了GSDDCS中之后,要看DCS 这边控制的是什么单元的,这个要看应用的规划。可以是DCS 直接控制,也有做控制寄存器然后使PLC自行工作的, 不过应该后者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