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03):
想问一下:如何用电脑测试变频器485通讯卡是否好坏!!需要哪些工具和软件?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你需要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或者USB转RS485的转换器,然后依据你的变频器的说明书连接好转换器RS485侧到你的变频器RS485之间的连接线,最后使用你的变频器的控制软件进行参数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