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VM05变频器换电容

楼主(2015-03-03):
我有一台三垦VM05变频器,4个大电容的其中一个爆了,原型号是Hicon 820MFC 400VDC,找不到完全相同的,我可以用一颗HCG 1000MFD 450VDC的电容代替么? 如果可以是只换这一颗,还是必须4颗一起换? 其他弱电的互换都是可以,但变频器第一次维修,又是强电的电容,心里没谱,特来求助。

另外淘宝上买的日立的电容看着不像原厂,装上影响大么?

谢谢!

网友A:
最好原装的好

省点小钱,没意思

网友B:
应该是没问题的,电压和容量不要低于原来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原装的好   省点小钱,没意思

也是单位换下来的,都不修,直接换新的。坏的我拿来练手,花钱修就失去锻炼的意义了,只换一个也没问题的话,我抽空就试试,问题一点一点的排除。

网友C:
可以试试的,你更换的电容耐压更高,4个,应该是两个并联后又串联的吧。

网友D:
单相问题不大,三相380V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