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屏蔽层连接件

楼主(2015-03-03):
各位,在控制柜里,有很多的电缆,带屏蔽的。

这些屏蔽层一般怎么处理??

我见到了一种处理方式,光有照片。是一种导轨式的,很漂亮

请问,是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买??

附照片

网友A:
一般都是单端接地,不过图中的倒是第一次见,挺漂亮的。

网友B:
是进口的柜子吧,布局比较规范

网友C:
轨道式金属压线夹。屏蔽线剥开一段最外层绝缘层压上即可,既屏蔽层接地,又固定导线。

网友D(2015-04-14):
我在外国的设备上见过,不过不是导轨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