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 DVP-32EH ERROR闪烁

楼主(2015-03-03):
过春节时把设备关掉后,节后打开设备后,台达的触摸屏上的按钮上一行无法工作,下一行可以工作,(一共两行按钮),看了下台达的PLC DVP-32EH 中电池灯亮 ERROR闪烁.然后换一个新的电池,ERROR灯还是闪烁。

请问是不是电池电压不足,后长时间断电,PLC中的程序丢失了啊。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检查检查你的电源吧反反复复

网友B: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电池low),让后程式丢了(error)。你换个电池,然后重新下个程式还会报不

网友C:
从你提供的情况看有理由认为是PLC中程序丢了,你可以联机上传看一下是不是PLC中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
谢谢各位,重新传了下程序,好了。是因为电池断电时间长,程序没了。坑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