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PFC有优先启动吗

楼主(2015-03-03):
ABB变频器的PFC有优先启动吗,比如:两台泵做PFC分别有各自的转换开关,先转换哪个开关到自动,相应的水泵优先启动,不知道有没有,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看说明,或者打电话咨询。

楼主:
DI1是启动,第一台泵1401是PFC对应是DI2,第二台泵1402是PFC对应是DI3,
当DI1和DI2有信号输入时,1号泵启动,但是当DI1和DI3有信号输入时,2号泵不动了
参数8120设置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