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冰箱冷冻室不制冷

楼主(2015-03-03):
1.打开冷藏室门,看箱内的照明灯是否亮,以确定电冰箱的电源是否接通。如果灯不亮则用电笔或万用表检查电源插座是否有电、电冰箱的电源插头是否接插良好。因为电源没有插好的原因导致冰箱不能正常的制冷,只要将电源插好就行了。

2.用万用表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低于187 伏,因为电冰箱按国家标准正常使用电压为187V—242V(制造厂家另有说明除外),低于187伏电冰箱的压缩机得不到有效的正常启动。

3.在环境温度低于温度控制器正常的启动温度时,应检查电冰箱的低温开关是否打开。只有打开了低温开关才能使温度控制器强行开机。冰箱不制冷的原因首先,电冰箱温控器是安装在冷藏室的,冷藏室温度没达到温控器要求温度所以不停机。

4.压缩机昼夜不停机的话,冷冻室可能造成制冷剂极限制冷温度。这种现象大多数发生在风冷式冷藏室冰箱上。原因是冷藏室蒸发器花霜器坏了,产生了冰堵。也不能排除风冷风扇坏了,和冰箱内物品太多将出风口堵塞,引起冷却效果差造成的。

5.直冷式冰箱的冷藏室温度,是随着冷冻室温度调节自动调整的,可以把冷冻室温度调低些即可。一般冷藏室温度4-10度是正常的。注意温度控制器的数字越大温度越低,夏天数字要大些,冬天数字要小些。加上经常开冰箱门,冰箱内物品较多,造成冰箱不制冷或制冷效果不理想。

6.冰箱的冷冻室不制冷的原因还有是因为压缩机不能工作,导致压缩机不能继续工作的原因有可能是压缩机的高压输出缓冲管断裂或者是固定高压缓冲管的螺丝没有拧紧的原因,还有是压缩机因为长时间的工作温度很高将保险丝熔断了。

7.冰箱的制冷剂使用完了,或者是冰箱制冷剂泄露也会导致冰箱的冷冻室不制冷。制冷剂用完或泄露,压缩机在正常的工作中不能及时的使用制冷剂进行工作,冰箱的冷冻室也不能正常的制冷。

网友A:
冰箱制冷剂在管道不渗漏情况下是不消耗的,应该不存在制冷剂用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