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自动加减速

楼主(2015-03-03):
我在设置台达变频器VFD-VE,参数00-13最佳化加减速设定为0:直线加减速,则电机启动正常。

当设置为3:自动加减速时,启动电机,电机先是从0到设定转速,立即转速掉下来,接近0,又升到正常转速,如此反复,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你看下到设定转速后电流是多少?是不是电流太大导致

楼主:
电流不到1A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到设定转速后电流是多少?是不是电流太大导致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后就没有问题了,问下我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导致的?谢谢!

网友B:
最大可能是你的第一到第四加速时间、第一到第四减速时间设定不良造成的、、、

一般有四个加速和减速时间设定,如果设定不良,就出现此种现象

楼主:
多谢指导了。

加减速时间我都是采用默认设置。

参数00-13设置为3时,按照说明书上写着是自动计算加减速时间,我想和第一到第四加减速时间没有关系吧?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没有?多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没有?多谢啦

 可变负载,可能在某个速度上有负载共振,导致过载自动减速,出现转速不稳定震荡。

就用直线加减速不可以吗?再加个S曲线加减速。

什么负载?电机功率?负载与电机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

台达变频器与电机直接相连(星形连接),中间没有电抗器等其它器件。

用直流加减速也可以,我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故障,问台达客服也没有说明白。

台达变频器默认启用了S加减速,时间是0.2s。

另外,我把电机接线拆下来,也就是变频器不接电机,也会有同样的故障。

非常奇怪。

谢谢了。